[求助] 请教 蜂鸟E200 使用vcs仿真如何产生波形

楼主(2019-04-13):
默认是iverilog我换成了VCS这一步用+incdir+包含目录就可以,
但是不知道怎么设置才能产生波形
当前设置
DUMPWAVE     := 1
TB中波形输出也加了
仿真结果报:

是assert的问题? 对E200的结构还不熟,向各位请教一下看有没有了解的。

楼主:
自己回复一下已经解决了
是tb中系统函数readmemh没有读入编译好的文件
今天白天上了一天课 晚上忽然想到了

网友: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操作过程吗?新手,想看波形,对工具不熟。

网友(2019-06-07):
請問樓主...小弟是新手...請問可以分享一下VCS的流程嗎? 感恩

网友(2020-12-07):
楼主能说一下是怎么解决的吗   我也有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