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IC6.16中如何实现metal fill等自动化填充

楼主(2019-04-14):
如题,如何进行操作,才能够使得layout中实现金属层层的自动填充

网友:
您好,
1,请使用工艺厂提供的工具进行填充;
2,如果没有提供工具,那么工艺厂也会在已完成的GDS上进行自动处理,这个选项在tape-out相关流程中会明确。
3,如果工艺厂连第二步也不提供(不会吧?!),或者希望自己做,可以对芯片性能有更强的掌控,那么就手动按照规则填充。
4,或者按照规则,请CAD高手专门开发?
为了保证金属填充率,进行dummy金属的填充,需要能够识别一些规则,来保证填充后的金属不会影响正常电路,比如dummy金属的尺寸,与原金属层的间距等。
这些规则,每个工艺都不一样,所以每个PDK都需要特定的算法,很多工艺厂随PDK提供填充金属的工具。

网友A:
你们是想要填充金属dummy吗,这个论坛上有相关的脚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们是想要填充金属dummy吗,这个论坛上有相关的脚本

发个链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