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如何创建可以输入字符的layer选择 cyclic field?

楼主(2019-04-14):
如下图,第一种窗口是我自己写的,只可以在下拉菜单里选一个,而第二种是在virtuoso自带的,可以下拉选择,也可以输入进行匹配再选择(这个界面可以在版图上选择一根金属按q),请问第二种是如何实现输入匹配的?

附自己写的代码:

procedure(setGenLayerForm()

        techId=techGetTechFile(geGetEditCellView())
        techLayList=leGetValidLayerList(techId)

        Mcycfield2=hiCreateLayerCyclicField(
                techId
                "Cyclic"
                "hiMakeLPChoiceList(techId techLayList)"
                techLayList
        )

        MyApp=hiCreateAppForm(
                ?name `myapp
                ?formTitle "select layer"
                ?callback nil
                ?fields list(
                        Mcycfield2
                )
        )

        hiDisplayForm(myapp)
)

楼主:
最后还是自己解决了。leCreateLayerField()了解一下。

楼主:
马蛋,发了两次充了钱才显示图片

网友A:
能够说明一下怎么用吗?我也一直在寻找这个功能,看了帮助文档不太懂

网友(2023-05-23):
引用 网友A:
能够说明一下怎么用吗?我也一直在寻找这个功能,看了帮助文档不太懂

大哥学会了吗?其他函数调用选择的层次要怎么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