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m/id求助

楼主(2019-04-14):
gm/id求助

楼主:
gm/id求助

比照着 论坛里 ee214教程的例子(EE214 Let5 中的例子)。
设计了个放大器。
仿真后的工作点参数都符合要求。唯独转折频率不对 设计值是100M。仿真是160M。

转折频率按照
fz= 1/2/pi/r/c 计算的。
理论值为 fz=100M .r=159欧姆。 c=10pf.
工艺用的是 论坛里的smic .18。
是什么原因导致转折频率升高呢?

(上次的图片错了,不知道怎么删除)

网友A:
MOSFET的rds与Rout并联,实际r变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FET的rds与Rout并联,实际r变小了。

gds等于300u,rds等于3k,和rout 159并联,没关系啊

网友:
一般仿真出来和理论值有偏差的,后面要微调,好像是C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