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7下 smic18工艺 drc出现问题 求助

楼主(2019-04-14):
如附件所示,在IC617下 对layout 进行drc检查,导入drc rule文件后 选择run drc 提示 出现如图错误,请问有人能帮忙看看问题么=  感谢!

网友A:
你去查看你的规则文件是2726行是啥错误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去查看你的规则文件是2726行是啥错误

谢谢回答 您好:同样的drc文件在IC517下可用,在IC617下无法使用,初步判定是calibre版本的问题,只好把设计拿回IC517下继续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 您好:同样的drc文件在IC517下可用,在IC617下无法使用,初步判定是calibre版本的问题,只好把 ...

你51版本调用的calibre和61版本调用的calibre版本不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51版本调用的calibre和61版本调用的calibre版本不一样吗?

在不同的服务器上 版本应该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