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ptpx读不同vcd分析功耗的问题

楼主(2019-04-15):
第一种是: RTL 仿真得到的vcd + 综合netlist
第二种是: post-PR netlist 仿真得到的vcd + 这个netlist

当然,第二种精度高。
问题是,

1. 哪种ptpx报的功耗大呢?
    我用同样的testcase仿真,实验发现是第一种的功耗大。 请问是不是应该是这样呢?

2. 另外,奇怪的是第一种的power summary 里,
    sequential power group 的 switching power 是 0. 但第二种是 2.4e-11.
    这是怎么回事?
    第一种sequential 的 activity annotation rate 也有 80%, 为什么 switching power 还是0呢?

网友A:
请问,你用的sdc文件和spef文件都是什么阶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用的sdc文件和spef文件都是什么阶段的?

post-PR 的

网友:
rtl 阶段的vcd 是怎么和你的网表 对应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