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把调用的器件全部改为recommend rules ?

楼主(2019-04-15):
用的华虹宏力40的工艺,用cadence layout XL 调出来的器件全部不符合recommend rules,请问要怎么设置?

怎么设置layout XL把所有器件调用成recommend rule

怎么设置layout XL把所有器件调用成recommend rule

网友A:
你自己框出来的地方,打钩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框出来的地方,打钩就ok了

但是每个器件都这样操作很麻烦,有没有办法批量操作的

网友:
您好,
可以使用skill写一个修改属性的脚本。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每个器件都这样操作很麻烦,有没有办法批量操作的

按理说这个designer在电路那边可以设置吧。如果不行那你只有自己写脚本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理说这个designer在电路那边可以设置吧。如果不行那你只有自己写脚本改了。
...

不会写脚本。。。  但是依照您的说法我把电路复制,修改所有管子的属性,通过XL调出来的器件符合recommend rule

网友(2019-05-31):
脚本可以搞定,定义函数等标准格式自己拷贝
obj = geGetSelSet()
foreach(cc obj
   cc~>applyrecommendrule = t
);foreach
就可以拉

网友(2022-10-12):
请教一下,这个工艺,drc文件 是否需要打开recommend rule 这个选项,这个是谁来确定的呢?

网友:
请教一下楼主,这个工艺的drc文件打开recommend rule这个选项,跑出来的结果,是否有需要waive 的呢?感觉poly包ct孔 都设置为0.06 drc才不会报错,但是dr文件里说明两端都包0.06 就ok了

网友B:
华虹宏力19年就有40的工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虹宏力19年就有40的工艺?

现在有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