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中,连线后,为何飞线并未消除

楼主(2019-04-15):
如图中,M6层的PIN-PIN 之间,用wire 连接后,飞线依然存在?
请问大家是什么原因?

网友:
xl的话,Connectivity--->Extract layout 试试看

网友:
以前解决过,查查

网友(2020-05-13):
我用的工具飞线没消除是因为在当前层次,path线必须连到pin层,貌似是因为工具只能从pin那里提取连接信息,如果不想要飞线,你可以把它关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