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UVM TEST_NAME空格问题的探讨

楼主(2019-04-15):
我在做UVM调试时,误将+UVM_TESTNAME=test_rd 等号后面多加了一个空格:+UVM_TESTNAME= test_rd.导致运行后直接结束仿真。但采用vcs进行单步调试的时候,居然又能正常运行。哪位大神给我解释下原因?另外,怎么让系统提前给出testname找不到的信息?

网友:
这个参数,只有到仿真启动run_test()的时候才会去识别,没法再提前了吧。

网友:
我想可以在正常启动case的时候打印出一些信息,这样也可以变相的知道

网友:
vcs仿真启动的第一时间就会报这个错误,没法再提前了,除非你用脚本把vcs的命令再包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