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逻辑级数的问题

楼主(2019-04-15):
在PR阶段,读取timing报告,会出现逻辑级数过长的现象,想问问大家知道逻辑级数过长的问题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的吗?有相应的解决方法吗

网友A:
timing没问题就不用管,timing有问题那就让前端将逻辑前移或者后移,或者中间打一拍

网友(点评):
请问,让前端将逻辑前移或者后移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ming没问题就不用管,timing有问题那就让前端将逻辑前移或者后移,或者中间打一拍 ...

thanks~那逻辑过长的现象一般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楼主:
时钟级数和逻辑级数是同一个意思吗?

网友B:
逻辑级数过长,是和综合比呢 还是就一直很长
如果是前者,应该是floorplan问题,如果是后者,那就是代码本身需要的逻辑就长

网友C:
你的级数是 时钟路径 clock cell的级数,还是data path的组合逻辑级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timing没问题就不用管,timing有问题那就让前端将逻辑前移或者后移,或者中间打一拍 ...

有些逻辑不是一定要当前拍完成的,可以将这个逻辑放到前一拍或者后一拍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级数是 时钟路径 clock cell的级数,还是data path的组合逻辑级数

都是的,目前只知道前端代码修改,想请教后端方面的原因和解决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逻辑级数过长,是和综合比呢 还是就一直很长
如果是前者,应该是floorplan问题,如果是后者,那就是代码本 ...

感谢,受教了,修改floorplan的确好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