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中的virtuoso设计PA的问题

楼主(2019-04-15):
用virtuoso设计PA,1.在仿真端口的输入阻抗时应该用sp仿真还是用psp仿真。我发现sp仿真和psp仿真出来的s参数有一些差别。稳定性因子kf应该用sp的还是psp的
                            2. 用psp仿真的时候他的s参数随输入功率的变化而变化,表现形式就是我对输入功率进行扫描,在圆图上的S参数不断在变化,也相当于随着输入功率变化,端口阻抗也在发生变化吧。
                            3.如果应该用psp仿真,那是不是意味着设计的时候我确定自己想要的输出功率和增益,然后输入功率设置在输出功率-增益位置呢(以dB表示)

网友:
1.用sp仿真,psp是与输入信号变化的,是测周期用的;
3.我觉得没必要用sp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