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adence 瞬态仿真报错

楼主(2019-04-15):
在设计射频能量收集电路时,对电路进行瞬态仿真,仿真结束后想看节点电压波形,结果给报了这样的错误-error insufficient virtual memory:Malloc failed_nil 。只仿真了2ms,输入频率为920MHZ 。请问有遇到过这样问题的大佬吗?给个解决方案呗

网友:
系统资源不够,内存不够,swap空间也不够,所以程序启动失败。建议腾出内存空间,关闭不需要的进程,或者更新至64位版本的仿真软件,64位操作系统。

楼主:
VMware 这个有64位的吗?其它的已经是64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