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 layers命名问题

楼主(2019-04-15):
刚开始用SMIC0.18的库,不太清楚各Layers的含义,不是应该是nwell,poly之类的吗

网友:
您好,
各家工艺厂有自己的习惯,即使是一家工艺厂,它的不同工艺也会有不同的层次命名,请依据文档理解层次含义。

网友:
SMIC工艺的layer还是挺好识别的啊,我们当时用的是SMIC55。和这个差不多的,都是缩写。

网友:
你看design rule文件或者DRC文件应该能看到各层次代表什么。

网友:
大部分是缩写,初学的很难理解工艺厂为毛要搞那么复杂,但慢慢地觉得这没毛病,因为会整天看rule,看多了就知道是什么了,一般不用多久就记住了

网友:
找drc对着看,熟能生巧

网友:
你只能去适应,不要妄想fab 会改名字。

网友(2021-01-16):
请问楼主现在明白含义了吗 小白真的实在是不明白这些layer的命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