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瞬态仿真出不来波形问题

楼主(2019-04-15):
最近在做能量采集电路,对电路进行瞬态仿真时出不来波形。报的错误是:error insufficient virtual memory:Malloc failed_nil .整个仿真正常跑完了,就是最后看节点电压时报错了。存放仿真数据的文件夹还有足够的空间。求解决方案

网友:
少存一些节点即可

网友:
32位的操作系统能够处理的最大文件是4GB.

网友(2024-08-20):
你好,我没有报错,瞬态的仿真时间有在走,但是仿真不会产生波形,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