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把pspice的模型转换成Hspice模型?

楼主(2019-04-15):
    需要用到一个运放,但是只有pspice的库,想转成Hspice可用的model,可以实现吗?

网友A:
pspice网表是spice格式的, 可以先试试直接用hspice仿真, 应该可以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pspice网表是spice格式的, 可以先试试直接用hspice仿真, 应该可以支持.

仿真的时候会报错,格式不一样,比如Hspice里面没有压控开关等一些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