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edhawk 支持 vector-based static ir-drop 吗

楼主(2019-04-16):
如题

网友:
什么是vector based 静态压降分析?

网友A(2019-06-21):
没有vcd文件就用vectorless,也就是按照Sta文件中的信息计算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vcd文件就用vectorless,也就是按照Sta文件中的信息计算功耗

嗯,这个我知道; 我的意思是比如  voltus ,有 vector-based 或者 vcd-based static ir-drop analysis, 那么 redhawk 有没有这种分析模式呢?

网友:
vector based 也是可以得,是计算功耗和翻转场景由vcd 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