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rdes中的并入串出电路

楼主(2019-04-16):
这是derdes中串化器电路

这是derdes中串化器电路

这是serdes中的串化器电路,有以下几个问题,请各位高手给解决一下,
1,能否详细解释一下其工作原理嘛,图文解释最好了,
2,并行20bit转1bit的结构是怎么样的呢,

网友:
呵呵,串并转化哪有什么高深的原理,不过是细节处优化提高电路速度。楼主自己看着办,上网找找论文,呵呵,期待楼主分享。

网友A:
我觉得原理如下:根据通路上寄存器个数、时钟分频比的不同和配合选择器的选通作用,按照时间先后顺序依次输出低位到高位;
两个这样的单元并在一起,最后再加个图中的第二级,就可以组成8bit的,不过时钟频率要翻倍;
并四个这样的单元,将四路作为黑匣子,四个输出分别给你上边这种结构,就是16bit的;
16bit的需要的时钟频率会增加4倍.
20位的,就是16bit基础上,再加个一个你这样的单元;最后用第二级将16bit和4bit转串就好了。但是时钟频率增加5倍。。
组成的复合体,从上向下、从左向右,一共10层、5层、3层、2层、1层,共5级,每一级对应的频率都成倍数关系,第一级的10层速度最快,最后一级速度最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原理如下:根据通路上寄存器个数、时钟分频比的不同和配合选择器的选通作用,按照时间先后顺序依次输 ...

说的明白。唯一一点疑问?最后一句,最后一级为何速率最低呢?串出后案例速率应该是最高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的明白。唯一一点疑问?最后一句,最后一级为何速率最低呢?串出后案例速率应该是最高的吧。
...

哦。。说反了,第一级最慢。。。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