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手持刷卡机

楼主(2019-04-16):
最近接到一个手持刷卡机的项目,做过类似项目的大神们给指点指点怎么防止被抄。

网友:
首次开发吗?核心问题肯定知道吧?

网友:
楼上指的核心问题我猜测是指的可靠性。既然是刷卡机,肯定要保证每次操作的可靠性和准确性,不能误操作

网友:
对于安全性方面,各位有什么好的办法吗?其他模块儿的调试应该挺成熟的了。

网友:
我斗胆说一句,要追求高安全性的话,要用硬件加密吧......

网友:
那肯定的啊!现在有安全性需求的没有用软加密的了吧?

网友:
停一下。说了半天硬件加密是指的什么???

网友:
在手持刷卡机的情况下,硬件加密应该指的是加密芯片吧?

网友:
是哦。但是加密芯片也分等级吗?这个还真不懂......

网友:
这个等级是数值高的好。可是方案呢?

网友:
当然是算法移植方案安全了。对比认证早就有了。所谓算法移植就是将核心的算法程序放到加密芯片中运行,这样即使破解MCU也得不到完整的程序

楼主:
大体懂了。从哪里找更详细的方案介绍和产品呢?

网友:
这个也是个问题,要不百度一下加密芯片算法移植?

网友:
我来说说吧。可以搜索LKT系列加密芯片,这家公司听说做的很专业。各种接口的芯片都有,关键是我听说算法移植是他家的专利!

网友:
了解!这就去咨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