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楼主(2019-04-16):
30资产
看书得知工作在饱和区的nmos管 Id = 1/2gm*vdast,可是我在做仿真的时候仿真出来的id = 32u,gm = 97u ,vdsat = 425.8m,32u = 1/2*97u*425.8m这明显是不相等的啊,这仿真出来的结果不是自我矛盾了么,是我哪里出问题了么,请大家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bsim4模型,是不是拉闸为书上的公式就不适用了

一般来说也是适用的,vdsat建议取100-300mV之间会准一些。
你可以取多个值比较一下。

网友B:
那个叫做长沟道。可能是1um以上工艺吧,.18当然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叫做长沟道。可能是1um以上工艺吧,.18当然不行

我的沟道长度设置的是4um

网友A:
这只是个一阶近似公式,vdsat可以调小点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只是个一阶近似公式,vdsat可以调小点再看看。

我用的是bsim4模型,是不是拉闸为书上的公式就不适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也是适用的,vdsat建议取100-300mV之间会准一些。
你可以取多个值比较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