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完面积为0,怎么回事啊求助

楼主(2019-04-16):
为什么我的DC面积综合里面积是0呢,也有器件个数,求大神指教

网友:
从报告中看出你没有设置target library,软件用的是getch库,所以没有面积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我设置了target library,如果工作在dc_shell模式就可以算出面积,如果工作在topo模式就显示面积为0,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topo 模式是不是物理库没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po 模式是不是物理库没设置

是,我没设置物理库。难怪没有面积,谢谢大佬指导,总算知道问题在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