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紫外光电探测器在局部放电中的应用

楼主(2019-04-16):
通常,电气设备的使用寿命取决于绝缘材料的绝缘强度,由于使用年限和工作环境等因素,会导致电气设备的绝缘性破裂。此时,如果电场强度高于20-30kv/cm,则在电力设备外部可能发生不同形式的局部放电,例如电晕 闪络或电弧。
在局部放电过程中,电子不断释放能量,向外界辐射光以及硝酸和臭氧等。一方面,放电会导致绝缘材料进一步开裂,导致设备故障,从而影响供电质量;另一方面,放电会消耗大量的电能,根据不完全计算,我国放电每年损失的能量达到2.05*10⁹kWh。
换句话说,局部放电是不完全桥接两个电极之间的间隙的放电。这种现象一直发生在电力系统中,但通常发生在能够承受电力系统的部件中。许多人在经过有中压或高压变电站设备和架空电力线的地方时听到的嗡嗡声其实就是局部放电现象。而现代电缆和电缆附件不能承受局部放电,因为在这些情况下,放电会慢慢腐蚀绝缘层,直至绝缘层失效。大多数局部放电不是一直发生,而是仅在电缆系统的电压超过放电部位的“接通”电压时才发生。
另外,由放电产生的脉冲电磁波干扰无线电和高频通信。因此,准确检测和定位放电点对于设备安全、节能环保等是非常重要的。
由于电力设备局部放电产生的光谱集中在紫外波段,而紫外光电探测器正好是用于这种波段的,因此在局部放电想象中,紫外光电探测技术具有其他技术无法比拟的优点。OFweek Mall代理的德国SGLUX 紫外光电探测器 -TOCON_ABC10就是应用在电气设备局部放电检测中的,TOCON是5伏供电的紫外光电探测器,带有的集成放大器使紫外辐射转化成0~5V电压输出。TOCON的输出电压引脚可以直接连接到控制器,电压计或其他带有电压输入的数据分析装置 。   紫外线传感器mall.ofweek.com/category_92.html
高度现代化的电子元件和带有紫外玻璃窗的密封金属外壳可消除封装内寄生电阻路径导致的噪声或电磁干扰。对各个工业紫外传感器应用来说,TOCON紫外光电探测器
是完美的解决方案,从pW/cm2水平的火焰检测到W/cm2水平的紫外固化灯控制。十种不同的TOCONs覆盖了这13个数量级范围,它们的灵敏度有所不同。TOCONs生产为紫外宽频传感器或带有过滤器进行选择性测量。
紫外光电探测器TOCON_ABC10特性 单点液位开关mall.ofweek.com/2602.html
基于碳化硅的宽频紫外光电探测器放于TO5 外壳中,带有衰减器
0…5 V 电压输出
峰值波长是290 nm
在峰值处大辐射(饱和极限)是18 nW/cm2 ,小辐射(分辨极限) 是1,8 mW/cm2
应用: UV淬火控制和其他非常高的紫外辐射源
另外,德国Sglux 防水紫外线传感器(UV传感器)-UV-Arc 也可以应用在放电检测上:
UV-Arc是一种防水传感器,带有一个螺纹车身(G3/4”),将用于列车上,根据en50317测量弓幅的强度和长度。这表示受电弓和接触网之间的接触质量,并允许在钢轨网络内的钢丝绳上找到缺陷的位置。UV-Arc传感器是为这个特殊应用而配置的。它包含一个非常敏感的光电二极管和一个额外的fi lter来抑制太阳UVB的灵敏度。时间常数被调整到典型的电弧长度和金属外壳提供高的电磁兼容性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