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edhawk 跑 IR 需要的 STA file 是怎么来的?

楼主(2019-04-17):
看资料上说是由 pt2timing.tcl 这个脚本产生的,那么 这个脚本在在哪儿呢,在 redhawk 安装目录下的 scripts 目录中没有找到此文件?

STA file 是由 pt2timing.tcl 这个脚本怎么产生的呢,还需要额外的输入文件么?
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A:
在redhawk gui help中有完整的manua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redhawk gui help中有完整的manual

嗯,之前一直不知道在哪个路径下,后来用 find 命令找了下,才找到;  多谢啦

网友(2019-06-21):
用spef文件生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