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中.alter语句使用错误

楼主(2019-04-17):
目标:使用.alter语句改变阈值电压并测量电路结构延迟时间
问题:加入alter后会报错: **error**  circuit  0 has no nodes。请问应该如何解决?

网表结构如图所示:可以看出测量结果tdelay只是有最后一次改变参数的结果

网友A:
或许可以试试在alter后面加一个名字
Syntax
.ALTER title_string

title_string
Any string up to 80 characters. HSPICE prints the appropriate title string for each .ALTER run in each section heading of the output listing and in the graphical data (.tr#) fil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许可以试试在alter后面加一个名字
Syntax
.ALTER title_string

谢谢你的回答 我已经找到问题的答案了   把.alter语句放在最后的.end之前就可以了   因为之前的话它只能执行alter的最后一次参数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