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利用脚本跑drc/lvs

楼主(2019-04-17):
求助大神,有没有可以直接在terminal上面跑drc、lvs的脚本,而不是用界面跑?

网友A:
例:DRC:将drc.cal中layout path及cellname以及需要修改的option设定后,使用下列命令直接在terminal中执行就可以了:
calibre -drc -hier -turbo -turbo_litho -hyper -nowait drc.cal
(calibre -drc -hier drc.cal)

也可将命令写入一个文本文件中,修改文件权限可执行即可

LVS(同理):
calibre -spice cellname.sp -turbo -hyper -lvs -hier -nowait lvs.cal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例:DRC:将drc.cal中layout path及cellname以及需要修改的option设定后,使用下列命令直接在terminal中执 ...

你好,我用cshell写了一个脚本,但是一直报错:#!/bin/csh -f
set cell_name=$1
set drc_rule="... "
set gds_dir=" ..."
sed -e 's#\(LAYOUT PRIMARY\).*#\1\"'$cell_name'\"#g'\
      -e 's#\(LAYOUT PATH\).*#\1\"'$gds_dir/$cell_name.gds'\"#g'\
      -e 's#\(DRC SUMMARY REPORT\).*#\1\"'drc.rep'\"#g'\
      $drc_rule>!" ..."
calibre -drc -32 -hier -hyper -turbo 2 /..
grep "TOTAL Result Count = [1-9]" drc.rep

报错为:Failure to open input file GDSFILENAME for read access
能帮忙看看嘛?谢谢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用cshell写了一个脚本,但是一直报错:#!/bin/csh -f
set cell_name=$1
set drc_rule="... "

gds 路劲不对啊,你检查下你的路劲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gds 路劲不对啊,你检查下你的路劲有没有问题

gds路劲我看了没有问题,后来也不报错了,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Can't determine the DRC results database from rule file /..

网友:
产生drc results database没有指定路径呢,看到你目前只是指定了summary report的路径的名字
从报错的字面意思来看似乎是这个原因
但原始的rule文件里面应该也不会不定义才对啊

网友B(2019-12-12):
引用 网友A:
例:DRC:将drc.cal中layout path及cellname以及需要修改的option设定后,使用下列命令直接在terminal中执 ...

hi,DRC运行完成后怎么查看结果呢?

网友:
阅读节奏帮助和机芯帮助以获取信息。
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

网友(2020-03-24):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用cshell写了一个脚本,但是一直报错:#!/bin/csh -f
set cell_name=$1
set drc_rule="... "

有没有lvs批量脚本文件,DRC不需要批量处理,建一个TOP cell 把其他所有cell调用在里面就好了,跑一遍DRC,查错也很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用cshell写了一个脚本,但是一直报错:#!/bin/csh -f
set cell_name=$1
set drc_rule="... "

你写这个脚本文件是为了批量跑很多个cell的DRC吗?

网友(2022-04-26):
引用 网友A:
gds 路劲不对啊,你检查下你的路劲有没有问题

请问一下,①脚本跑drc(lvs),是识别当前窗口是  layout   schematic吗   ②如果需要lvs  option设置还是需要手动操作对吗
脚本只是节约了用鼠标点击的步骤对吧   实现的是最基本的跑验证,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2023-02-21):
引用 网友A:
例:DRC:将drc.cal中layout path及cellname以及需要修改的option设定后,使用下列命令直接在terminal中执 ...

大佬,请问这种在terminal中直接执行calibre的命令行一般都是在哪里学的呢?

网友(2023-11-08):
引用 网友A:
例:DRC:将drc.cal中layout path及cellname以及需要修改的option设定后,使用下列命令直接在terminal中执 ...

大神能再详细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例:DRC:将drc.cal中layout path及cellname以及需要修改的option设定后,使用下列命令直接在terminal中执 ...

drc.cal是什么在哪?自己touch一个文件吗?

网友(2023-12-12):
引用 网友B:
hi,DRC运行完成后怎么查看结果呢?

可以直接看RVE吧在calibre那里有startRVE

网友(2024-10-21):
引用 网友A:
例:DRC:将drc.cal中layout path及cellname以及需要修改的option设定后,使用下列命令直接在terminal中执 ...

想问一下  用命令跑LVS  怎么加Hcell

网友:
这个文件的36-61 page有详细介绍

网友:
一套自动跑drc、lvs和pex的csh脚本
https://bbs.eetop.cn/thread-975933-1-1.html

网友(2025-07-30):
引用 网友A:
例:DRC:将drc.cal中layout path及cellname以及需要修改的option设定后,使用下列命令直接在terminal中执 ...

我想问下 command中 -turbo_litho的用处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hi,DRC运行完成后怎么查看结果呢?

calibre rve 可以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