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vado中如何准确的画PBlock?

楼主(2019-04-17):
想请教个问题,在vivado中,在某些时序难收的情况下,如何准确的画PBlock呢?对于PBlock大小相对于模块大小两者之间一般在资源上有什么比例要求呢?另外,关于模块如何划分清楚层次,如何摆放位置也是一个头疼的问题。不知道论坛里各位大神有没有过类似工程经验,特来请教一下。

网友A:
为何不优先考虑,时序设计上的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不优先考虑,时序设计上的修改

哎 前端太难推动了 目前频率跑不到那么高 BOSS又给不少压力 所以只能在工具上折腾折腾想想办法了。

网友B:
画pblock不见得能收敛时序,有时还会适得其反

网友:
这个课让你学会如何在做IP架构时,准确预估逻辑的delay。
https://ke.qq.com/course/379544?tuin=64ce5e2a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哎 前端太难推动了 目前频率跑不到那么高 BOSS又给不少压力 所以只能在工具上折腾折腾想想办法了。
...

惨惨惨,不过你们不错啊,居然区分的还那么具体,我们做fpga我一个人负责前端rtl,仿真,综合时序也是我,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pblock不见得能收敛时序,有时还会适得其反

是的,工具建议还是尽量少的physical约束,但是我目前用的fpga芯片是多die的,有时pr不在一个die上,引入的delay太大,时序难收,所以想约束下pr区域,确保某些高频模块尽量不跨die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惨惨惨,不过你们不错啊,居然区分的还那么具体,我们做fpga我一个人负责前端rtl,仿真,综合时序也是我 ...

我也想这样啊,这样自己好把握,奈何不是做fpga产品开发的,我是IC厂,做fpga原型验证的,所以注定了设计人员不会太考虑在fpga上实现时的问题,也难以推动,不太可能为了fpga验证而修改asic代码。

网友C(2022-11-16):
好长时间的问题,请问 在多DIE芯片上,你最终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长时间的问题,请问 在多DIE芯片上,你最终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裁面积、降频率、pblock摆附近,强收下来。

网友(2022-12-29):
合理分配pblock即可,我们500M时钟3个die的芯片都能跑上去

网友(2023-03-14):
引用 楼主:
裁面积、降频率、pblock摆附近,强收下来。

哈哈  多谢,我的问题也解决了 就是裁面积。PBLOCK 没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