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帮忙看下这个ocean脚本问题

楼主(2019-04-17):
类似这样的错误是不是文件语法的问题
*Error* difference: can't handle (nil - nil)*Error* load: error while loading file - "/home/xxxxxxx/xxxxxx/xxxxx.ocn" at line 101

网友A:
先看看你ocn第101行,是不是有个减法运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你ocn第101行,是不是有个减法运算。

我是单独跑一个文件没问题,同时跑几个就会出现这个问题,而且每次失败的都不是同一个文件,有时这个文件正常,有时别的出问题,但是报错都是这个

网友:
看看 ocn第101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单独跑一个文件没问题,同时跑几个就会出现这个问题,而且每次失败的都不是同一个文件,有时这个文件 ...

贴上来ocn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上来ocn文件

在上面

楼主:
内容已经贴出,麻烦看下

网友:
估计是某些仿真返回的结果是nil,比如你仿真3dB带宽,但是在整个扫描频率范围内增益都大于-3dB,程序找不到对应-3dB对应的频率点,就会给出nil。

网友:
这OCEAN脚本 ....

变量 flo_2_corner只有一个值,做成list干什么?而且还用foreach 函数去轮询?这个会不会让SKILL解释器犯晕啊?你先把这个问题铲除掉好了,我怀疑就没别的问题了。有问题再通报上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