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ic中版图不显示

楼主(2019-04-17):
1/file:///C:/Users/dujinli123/AppData/Roaming/Tencent/QQ/Temp/291C91396E564AD39E4475AC64816C6D.jpg我从桌面启动软件,在桌面添加了display.drf文件和techfile.tf文件。
2/file:///C:/Users/dujinli123/AppData/Roaming/Tencent/QQ/Temp/D659226B5CBF4F048FF8CA993A163B6C.png添加了相关的库文件。
3/file:///C:/Users/dujinli123/AppData/Roaming/Tencent/QQ/Temp/B85C38FB52AC49428235B26272C57E4C.jpg新建了库和cell。
4/file:///C:/Users/dujinli123/AppData/Roaming/Tencent/QQ/Temp/7F583A4EF3574231BA38592B79BC8AC8.png打开库里面的cell是能看到版图的。
5/file:///C:/Users/dujinli123/AppData/Roaming/Tencent/QQ/Temp/B5A2FFBDDE364D73AFBFA4FCDBAF9FBA.jpg但是打开我自己建的cell后,插入m1818_g2的元件后,版图不显示。
拜托各位大神帮我看下是什么原因?已经好长时间了,崩溃了。谢谢了

网友:
默认设置,shift+f是显示版图,Ctrl+f是显示调用cell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A:
键盘E,左下角设置stop为32

网友(2022-07-10):
一样的问题,我点了shift+f也不管用

网友(点评):
我也遇到了同意的问题,请问你解决了吗?

网友(2024-07-11):
引用 网友A:
键盘E,左下角设置stop为32

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