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解答schematic里更改instance name来改变管子数量的相关问题

楼主(2019-04-18):
最近见过一种设计将mos管的instance name后加上<n:1>,表示n个管子并联;
例如放置了一个mos管给它的instance name命名为MN1<2:1>,表示两个并联;
不是很清楚这种表示的优劣,希望有用过的大佬能结合管子的number of fingers和multiplier这三种并联表达形式讲解一下

网友A:
都是表示管子并联,只不过<n:1>的形式这些管子的G/D/S不需要接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表示管子并联,只不过的形式这些管子的G/D/S不需要接在一起

那这三种各有什么优劣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这三种各有什么优劣呢

如果g/d/s/b都接相同节点,用multiple就可以。若有不同,只能用<n:1>,这表示n个独立的管子了,g/d/s/b必须有n个节点,可分别定义。

网友:
finger和其他两个不是一回事,finger是叉指数,M是并联管子

网友:
就是如果你是需要一捆线连接到几个相同的管子,就要用<n:m>这种形式,然后你可以定义各个节点。这个不止可以用于管子,更经常的是电阻和数字器件的输出。
如果是纯粹的需要很多并联,你直接用multiple就可以了。

网友:
fingers只是把管子分成几个fingers。比如说10u的管子可以是5个finger,也可以2个finger,不管几个,他们都会被做在一个NW里(比如说PMOS),表示成一个管子。如果是2u的管子multiplier 5个,这样的话就是5个管子并联,你在版图里可以看到他们是五个管子,间距啥的是有要求的。当然如果其实就是要他们并联,最后你还是可以把它们放在一起,做成一样的版图(就是PMOS的NW都连成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g/d/s/b都接相同节点,用multiple就可以。若有不同,只能用,这表示n个独立的管子了,g/d/s/b必须有n ...

您的意思是管子像我图这样画的,类似总线的形式按比例分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管子像我图这样画的,类似总线的形式按比例分流

你这种连接就是不对的,会报error的。<2:1>每个端口出两个节点,是不能和<7:1>的互联的。

网友(2021-08-17):
请问有方法可以表示并联吗

网友(2022-06-21):
妙啊,能够实现电组的快速串并联。这篇文章里也写了:https://zhuanlan.zhihu.com/p/370246510

网友(2024-03-01):
引用 楼主:
那这三种各有什么优劣呢

个人认为MN<n:1> 这种会把原本接在一起的并联节点独立出来,在高频下容易忽视掉原本连在一起的并联节点的较大的寄生电容,画版图需要隔离开来,额外占用较大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