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batract坐标错误求教

楼主(2019-04-18):
画完IP用abstract抽lef,抽出来的pin坐标有个点就是不对,如下图中正确的是2,我抽出来的却是0.2和0.29,不知道哪里设置不对了,请知道的大神指导一下,谢谢!

楼主:
没有大佬知道吗?别沉啦!

网友A:
好久没用过abstract了,应该是那个设置产生boundary pin的地方设置造成的差异吧,你的设定是让产生正方形的pin,而这个坐标点就是正方形的中心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久没用过abstract了,应该是那个设置产生boundary pin的地方设置造成的差异吧,你的设定是让产生正方形的 ...

我目前产生的pin确实是一块正方形的metal,4个坐标分别为方形metal左下角的x,y,和方形metal右上角的x,y,那请问我要怎么去设置pin呢,让它把整块metal抓出来,请再详细指导一下,图片上传不上来

网友A:
我记得是有个选项creat boundary pin的,不要选就行了,就会按照实际形状提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是有个选项creat boundary pin的,不要选就行了,就会按照实际形状提取了 ...

感谢大神,按照您的方法搞定了,解决了困扰好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