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gen中的abut操作无反应

楼主(2019-04-18):
请教一下,在版图设计中,我使用modgen对差分管画版图时,为啥我的abut的使用始终无反应,可能会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冒昧问一句啊,modgen是啥东西啊

您讲的abut无反应是不是指管子source drain没有自动对齐呢

看一下你的layout editor option中的Abut Server是否打开了

网友:
同问,modgen是啥东西啊

网友(2020-05-14):
同问啊,管子在modgen里面怎么不能合也不能拆分

网友:
跟你的连接关系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