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SAR ADC 二进制冗余 的问题。

楼主(2019-04-18):
各位大大好,最近在看C,CLIU 提出的SAR ADC 的二进制冗余技术。加入2位冗余后,通过数字纠错电路,出来的12位bit转换成模拟值与输入相差为几十mv。使用的DAC结构 如下图:使用单调切换策略,去除最高位电容。
14位冗余码的权重如下所示:
B12 B11 B10 B9 B8 B8C B7 B6 B5 B4 B3 B2 B2C B1
按照C,C LIU论文上的说法,冗余位看成0.5位。
14位冗余码转换为12位bit,需要进行下面操作。
            D=-(65)+2048*B12+1024*B11+512*B10+......128*B8C......+2*B2C+1*B1
化简后,实现下面操作:/代表取反
B8C/   B8C/   B8C/  B8C/  B8C/  B8C/   B2C   B2C/  B2C/  B2C/  B2C/  B2C/
  C       B12     B11   B10      B9    B8        B7      B6      B5     B4       B3      B2                            B3     B2
              C         C       C         C     C           C        C        C        C        C        B1       B1/

我觉得计算步骤没错,但是现在转出来的12位码转换成模拟值跟输入的值差别有几十mv

所以想问问 各位大大,我是DAC冗余位插的位数与数字码权重不对应,还是后面的转换出现了错误。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楼主:
大家 帮帮忙!

网友:
没计算错?那可能是比较器输入寄生电容。

网友(2019-09-11):
请问你这个问题搞定了吗? 现在我也在看cc liu的2010年的那篇ISSCC文章,我在用excel的表格去做一个计算,发现和你同样的问题就是,输出code和输入code的offset并不是 文章中固定的-73,不同的输入值offset并不同。后来发现如果把total的电容改为减掉compensation电容,然后每一步除以减掉compensation的total电容,结果就对了。
就是权重系数要保持为 Bx/2^N, 而不是Bx/(2^N+BxC)

网友:
您好,最近我也想学习学习冗余位架构的SAR ADC,目前只看到了cc liu那篇ISSCC文章, 请问您这个分段电容结构的冗余位SAR ADC文章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2020-01-02):
个人觉得直接用CCLIU 15年那篇JSSC的改进方法更好,不加额外电容,拆最大电容补到后面。

网友(2024-04-26):
请问楼主搞定了吗,为什么冗余位看作0.5呢

网友(2025-07-01):
加入二进制冗余是改变输入范围的,因为你采样得电容更多了,实际使用得电容只有4096,所以是量程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