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ui=verdi使用报错

楼主(2019-04-18):
SIMV =  ./simv   +UVM_VERBOSITY=$(UVM_VERBOSITY)  -l vcs.log +UVM_TESTNAME=typeb_case  -gui=verdi
报警如下:
Warning-[RT_UO] Unsupported option
  Unsupported option '-gui=verdi' is ignored

请问这是什么意思,是vcs版本不行吗用的是2014的

网友A(2019-11-14):
我也出现同样的问题了,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出现同样的问题了,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版本不对,你使用的vcs版本低于2016?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本不对,你使用的vcs版本低于2016?

是的,我用的2014版本

网友B(2022-10-09):
楼主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解决了吗?

解决了,版本不对,使用2016的 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版本不对,使用2016的 就行了

好吧

网友C(2022-12-01):
引用 楼主:
版本不对,你使用的vcs版本低于2016?

楼主,是高于2016就行了吗,我用的2021的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高于2016就行了吗,我用的2021的也不行

你是怎么使用的截图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是怎么使用的截图看看

bsub -Is vcs -gui=verdi,+还有其他命令,,会报warring,忽略这个"-gui=verdi"option

网友:
引用 网友C:
bsub -Is vcs -gui=verdi,+还有其他命令,,会报warring,忽略这个"-gui=verdi"option
...

vcs是编译命令,不是run命令,没有-gui选项。

网友:
vcs2014不支持'-gui=verdi'

网友:
引用 网友C:
bsub -Is vcs -gui=verdi,+还有其他命令,,会报warring,忽略这个"-gui=verdi"option
...

仿真的时候才用verdi,编译的时候不需要,也不支持这个命令。

网友(2023-01-13):
引用 网友C:
bsub -Is vcs -gui=verdi,+还有其他命令,,会报warring,忽略这个"-gui=verdi"option
...

要在simv后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