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us09仿真时报错显示license无响应

楼主(2019-04-18):
新手求助,cadence的ius09仿真时报错显示license无响应

license无响应

license无响应

网友A:
我猜是你的LM_LICENSE_FILE环境变量在设置多个值的时候出的错,多个值之间用冒号来间隔,而我看你用的是空格,所以系统报错说你的版权文件没有在路径里面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是你的LM_LICENSE_FILE环境变量在设置多个值的时候出的错,多个值之间用冒号来间隔,而我看你用的是空 ...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问题解决了,非常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