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kdb是vcs什么版本之后出现的

楼主(2019-04-18):
-kdb是vcs什么版本之后出现的,使用的是2014的提示没用这个选项功能

网友A:
反正我用2016可以,使用kdb加速verdi导入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我用2016可以,使用kdb加速verdi导入速度

恩,导入的文件要怎么才能进行uvmclass的波形查看,需要加什么参数吗在使用vcs编译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