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PVDD2DGZ PVDD2POC的VDDPST pin没有连到net上

楼主(2019-04-18):
各位前辈你们好。我第一次跑ICC的后端。添加pad时加入了PVDD2DGZ,PVSS2DGZ,PVDD2POC,我知道这些pad用于iopad的供电。但是在ICC中verify_lvs时报告这些pad对应的VDDPST,VSSPST没有连到任何net上。请问这个floating port错误应该怎么解决?使用哪些命令?求告知。

楼主:
自己给自己顶一下,希望有前辈可以看到

网友A:
先检查IO CELL电地属性,再derive_pg_connec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IO CELL电地属性,再derive_pg_connection

这些给IOPAD供电和ESD保护的pad的VDDPST,VSSPST需要的电压应该和core的不一样吧,我主要不大清楚这些pin要连到哪里去。您可以说的详细一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给IOPAD供电和ESD保护的pad的VDDPST,VSSPST需要的电压应该和core的不一样吧,我主要不大清楚这些pin ...

你应该看看这些IP PAD CELL的使用文档,这些VDDPST VSSPST应该是可以和内核电压连起来的。没记错的话,这套是TSMC的库吧,这类PVDD2DGZ好像是给IO PAD CELL供电的,还有一类PVDD1DGZ给内核core供电。你还是好好学习下这些IO PAD CELL的使用方法吧

楼主:
我看了一下这些VDDPST VSSPST的pin的属性是IN-OUT,这些更不懂了。

网友A:
不知道我之前的回复你看到了吗?这类是给IO PAD 供电的端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我之前的回复你看到了吗?这类是给IO PAD 供电的端口吧

额...我知道文档上是给IO端口供电的,但是它确实有个VDDPST,VSSPST的pin,这些pin按道理也不是面向core的。所以这些pin要连到哪里去,ICC的LVS才不会报这些pin的地方是floating net。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我知道文档上是给IO端口供电的,但是它确实有个VDDPST,VSSPST的pin,这些pin按道理也不是面向core ...

这些pin是把所有的IO PAD cell的电地连起来的,往外是连PAD的 往内是连PAD rin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pin是把所有的IO PAD cell的电地连起来的,往外是连PAD的 往内是连PAD ring的
...

我只是derive_pg_connection -power_net VDD -power_pin VDD -ground_net VSS -ground_pin VSS。但是按我的理解,这些是对std起作用的。难道要在insert pad filler之后加pad ring?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是derive_pg_connection -power_net VDD -power_pin VDD -ground_net VSS -ground_pin VSS。但是按我 ...

建议你还是学习下iccdp.ug里面的FLIP-CHIP FLOW

网友B(2024-11-14):
引用 楼主:
这些给IOPAD供电和ESD保护的pad的VDDPST,VSSPST需要的电压应该和core的不一样吧,我主要不大清楚这些pin ...

你好,我也有同样的疑问,您能告知一下VDDPST和VSSPST连到何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也有同样的疑问,您能告知一下VDDPST和VSSPST连到何处吗?

你IO拼起来就连上了,连接其他IO的电源pin,就是给io自己供电的,他们拼起来。pin就接一起了

网友D(2025-06-27):
引用 网友C:
你IO拼起来就连上了,连接其他IO的电源pin,就是给io自己供电的,他们拼起来。pin就接一起了
...

你好,可以请教一下,“拼起来”具体是什么操作吗

网友:
就是io和io要么挨着,要么中间插入filler,这样内部的ring就连一起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好,可以请教一下,“拼起来”具体是什么操作吗

就是io和io要么挨着,要么中间插入filler,这样内部的ring就连一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io和io要么挨着,要么中间插入filler,这样内部的ring就连一起了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