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_LDO转换器,PAD问题

楼主(2019-04-19):
DCDC转换器,加PAD后仿性能变差,主要是耦合变大,导致LDO的反馈点电压变化随时钟信号变化较大;不加PAD后仿,跟前仿基本一致,性能很好。请问各位大神有没有经验,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A:
时钟怎么通过pad耦合的呢?时钟在pad旁边吗?LDO输出电流大,是个很强的net,电压耦合一般很难影响到LDO输出电压吧,可以重点看一下vref参考和bias节点。
两个后仿真环境只是加了个PAD吗,其它环境完全一致?如果去掉pad,到pad的走线还在的话,结果如何呢?只抽内部net寄生,不抽输出net寄生什么情况?只抽电路R,不抽C+CC呢?可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钟怎么通过pad耦合的呢?时钟在pad旁边吗?LDO输出电流大,是个很强的net,电压耦合一般很难影响到LDO输 ...

现在的后仿,只是提取C+CC,加PAD与不加PAD走线都保留,只是PAD本身的保留与否问题。不加PAD时,输出跟前仿基本一致,可能稍微差一点点,主要还是耦合比较小,可能是VREF波动较小;
加PAD后后仿,输出导致VREF波动较大?反馈点电位波动比较大,是比较大的波动电压,导致PWM模式中ADC,输出有一定波动,进而占空比有一定的波动,纹波增大,大概由1m变成了6mV;PFM模式下,反馈点电压波动比较大导致的PFM比较器比较会出错,本身是PFM小于0,输出占空比,现在是比较出错的情况下,导致了连续输出占空比,以及连续不变化,导致纹波变大,1.2mV变成了5~6mV左右。片子已经流出去了,VREF,反馈点我都接出PAD了,距离DCDC功率管较近(但是外部接退耦电容用处不大)。我已经搞不懂PAD的影响,是为何了。。。困扰了2周,难过中。求大神帮忙解决问题啊、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下,求有经验的大神。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的后仿,只是提取C+CC,加PAD与不加PAD走线都保留,只是PAD本身的保留与否问题。不加PAD时,输出跟前 ...

根据你的描述,你仿真下加pad后你的环路稳定性啊。直接在前仿时,加个大电容看看,可能是AC分析不够全面彻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的描述,你仿真下加pad后你的环路稳定性啊。直接在前仿时,加个大电容看看,可能是AC分析不够全面 ...

加了。我都加到100p,稳定性也没问题的呢。。所以是很无奈,不知道为何了。我再一个PAD,一个PAD的去掉,一点一点仿真试试

网友B:
做PWM模式怎么需要ADC?好像是检测PFM模式用的。这种架构只在论文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PWM模式怎么需要ADC?好像是检测PFM模式用的。这种架构只在论文见过。

嗯啊,因为是数字DCDC。

楼主:
我把反馈点不对的曲线通过加可能的耦合,拟合出来了。在不考虑bonding电感的情况下,后仿,我可以通过加退耦电容来减小耦合影响,但是仿真出来并没有太多好处。不知何解啊

楼主:
本帖关闭。问题找到了,是dummyfill的添加问题,不是pad问题。当然pad 本身离得较近,也是有问题的。总体而言出现问题,还是版图规划不合理导致的。多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