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使用求助

楼主(2019-04-19):
在使用QUARTUS时,之前的做法一直都是在工程中加入已存在的文件,否则的话QUARTUS就找不到相应的文件
有没有类似其他软件那样的功能:设置QUARTUS的搜索路径,QUARTUS自动在设置的路径里查找相应的文件,而不用每次都在工程里加入文件????

网友:
好像没有,你可以保存成工程文件,这样不需要每次导入文件了!

网友:
In the setting tab, include the needed files into the files cont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