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DK里面提供了ESD,poly FUSE layout,没有symbol

楼主(2019-04-19):
PDK里面提供了ESD,poly FUSE的layout ,没有symbol,原理怎么画图,并且也没提供ESD的spice模型,各位有遇到吗?怎么解决?

网友A:
ESD的保护机制好像从来就是没有提供Spice模型过的,因为这需要专门的仿真工具去做,Spice类型的仿真器没法做。

想追求完美的LVS验证流程的话,只好自己画Symbol和Schematic,然后还要修改LVS规则文件,定义新的复合器件出来,就可以了。不过我想很多人都不会这么做的,因为少许有点费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D的保护机制好像从来就是没有提供Spice模型过的,因为这需要专门的仿真工具去做,Spice类型的仿真器没法 ...

那么,通常来说是不是ESD就不加入最后的LVS比对了?

网友A:
可以对比啊,你把版图对应的管子提取出来放在schematic上就可以做LVS对比了。只是这个schematic不能拿来仿真ESD的行为罢了,因为真正起作用的是那些你没提取出来的寄生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对比啊,你把版图对应的管子提取出来放在schematic上就可以做LVS对比了。只是这个schematic不能拿来仿 ...

谢谢!

网友B:
你好,能提供下poly fuse的版图吗?参考一下画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能提供下poly fuse的版图吗?参考一下画法,谢谢~

你可以问你的工厂寻求帮助,这都是保密的不可以外传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