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关于SMIC0.18工艺DRC问题求助

楼主(2019-04-19):
各位前辈好,我最近在画模拟版图,用的是SMIC0.18工艺,有一个DRC错误卡住好久了,所以向各位前辈求助。我的版图如下,是三个HVPOMS。
接下来是报错:For 16v Real HVPMOS ,it should be surrounded by N+AA guarding.

我在AA上覆盖一层SP可以解决这个报错,但是又会有新的报错说SP不能覆盖AA。
设计规则检查为:NHOLE=HOLES NTAP INNER EMPTY(MOSP160 NOT INTERACT DSTR) NOT NHOLE

三个高压PMOS

三个高压PMOS

网友A:
你这个工艺我没用过但是大致我看你这个绿色的衬底是不是悬空了 你有PICK up么 或这个你这个库里高压mos应该有做好的你调出来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工艺我没用过但是大致我看你这个绿色的衬底是不是悬空了 你有PICK up么 或这个你这个库里高压mos应该 ...

高压mos调出来了也是这个错唉

网友B:
就是你下面那个N+ guarding 要画一圈。不是p+ guarding 画一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你下面那个N+ guarding 要画一圈。不是p+ guarding 画一圈。

是把p+guarding  围起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你下面那个N+ guarding 要画一圈。不是p+ guarding 画一圈。

谢谢,解决了,我把sub和guarding搞混了,guarding围起来然后放进HVPF中就没有报错了,实在是谢谢前辈。

网友:
surround啊楼主,围绕啊

网友(2023-07-31):
引用 楼主:
谢谢,解决了,我把sub和guarding搞混了,guarding围起来然后放进HVPF中就没有报错了,实在是谢谢前辈。
...

请问使用什么围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