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测试出现频谱泄露现象

楼主(2019-04-19):
我用相干采样的方法取的输入频率,f输入/f采样=质数/采样点数。
但是,最后的结果还是有频谱的泄露。
应该怎么做?

网友:
给的条件和结果太少了,是想让大家发散思维帮你debug么

网友:
你这是仿真还是测试?测试的话你要看一下clock和input的signal generator有没有锁起来。如果没锁,数据可以加窗处理。

网友(2022-11-25):
请问楼主最终解决问题了吗,最近测试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网友:
sigma delta ADC?奈奎斯特率A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