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ell parameter 求助

楼主(2019-04-19):
请问大家有没有版图实现 pcell 的parameter 可以用下拉列表那种方式选择 参数值,或者是 点选的方式的实现也可以。

网友A:
q下去以后不就可以吗

楼主:
是在制作pcell时想做出类似pdk那种下拉或者点选的方式选择参数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q下去以后不就可以吗

是制作pcell,不是调用pcell过程;

网友B:
这个是CDF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CDF实现的

能否举个例子或者说更具体一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