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佬们!求帮助看看吧,关于modeolsim仿真问题

楼主(2019-04-19):
出现erro:Module 'lto20clk' does not have a timeunit/timeprecision specification in effect, but other modules do
是源文件也要定义timescale吗?小白,刚刚学verilog

testbench

testbench

源代码

源代码

楼主:
把源代码中的#10000延时删除就能跑出结果,一直搞不懂难道源代码还要定义timescale吗?这样是不是就不能综合了?

网友A:
1 timescale是仿真用的命令,和综合没关系,综合的时钟是用时钟约束设置的
2 #1000 clk500k <= clk500k这句话是不可综合的
3 源代码出现了#1000就必须制定timescale,不然编译器怎么理解#1000?
4 500分频不是这样写的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这个500分频的代码。。。。。。我也是醉了。

网友B:
这样分频!把#10000  clk_500k<=~clk_500k 这一行删了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timescale是仿真用的命令,和综合没关系,综合的时钟是用时钟约束设置的
2 #1000 clk500k  ...

谢谢你的解惑我是在学夏闻宇老师的书里的课后练习题,是为了得到一个单周期的波形, 自己写的不太规范,也没注释,以后会多多练习

楼主:
已解决,解决方法是在testbench 里面include 自己的.v文件

楼主:
已经解决了,是testbench里面没有include .v的文件

楼主:
已经解决了,是因为在testbench里面没有include 自己的.v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分频!把#10000  clk_500k

已经解决了呢,是在testbench里面要include 自己的.v文件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