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中完全重叠的instance怎么抓出来

楼主(2019-04-19):
如题,layout中完全重叠的instance怎么抓出来,有些cell可能在同层或者不同层放了多次,但由于是完全重叠的所以DRC什么的并不会有什么错?
但是在抽PAD坐标时可能由于重叠了好几层而出错

网友A:
是我的话就使用move,将重复的都移走,删掉。移到最后一个,就完事了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我的话就使用move,将重复的都移走,删掉。移到最后一个,就完事了哇

主要是不知道哪个cell重叠了啊,chip level 那么多cell很难靠一点点去移动来发现吧

网友B:
实话这个还真的不好处理,完全重合的cell 基本DRC LVS 都会pass
这个也要看你hier 结构,如果你不在同一个hier 里那通过LVS hcell 可能会发现
如果都在同一个hier结构里还真的不好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话这个还真的不好处理,完全重合的cell 基本DRC LVS 都会pass
这个也要看你hier 结构,如果你不在同一个h ...

哈哈,是的吧
我曾尝试用calibre抓一些重叠的特殊层,结果出现在完全重叠的两个cell里面根本报不出来

网友C:
但是LVS应该会报多余的器件的,一个一个的去除是最笨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但是LVS应该会报多余的器件的,一个一个的去除是最笨的方法

完全重叠的cell不会造成lvs问题啊,除非是真错了啊

网友:
逐个对比每个cell的origin or bbox就好了 或在提重叠pad直接打散merge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不知道哪个cell重叠了啊,chip level 那么多cell很难靠一点点去移动来发现吧
...

haha 看来是我想简单了

网友:
全选    然后Q    next到重复单元把它Q成其他形状的instance,选中这个instance,删除

网友(2019-05-23):
写个skill,提取所有的instance,然后对他们坐标循环比较,相同的放到一个新的list里面在比名字,名字也一样,就输出到文本中。这当中可能涉及到不同层次的cell,坐标不一样,你还要将底层inst的坐标都提上来才行

网友:
原来要审核,直接看下一条吧

网友:
首先说明一下,重叠是允许的,而且用virtuoso提bump不会提出两个坐标来。
假如提出两个坐标,说明bump有错位。比如错位了一个格点,很难看出来;
方法 有两个,1、有重叠bump的时候,提取坐标会报警告,所以再做项目的时候,规范就有一条不允许出现重叠bump;
2、tsmc提供了bump的规则,有错位的,哪怕错位0.001也是可以报出来的,假如用的是其他没有提供bump rule的代工厂,可以自己写一个bump rule。规则很简单。检查pitch和开窗大小就可以,只要有错位,就可以报出来。具体怎么写,去tsmc的bump rule里面截取。

网友:
遍历所有cell
bBOX完全一样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