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帮忙推荐一些适合初学者学习matlab的资料

楼主(2019-04-19):
1、从事模拟IC设计的工作,主要涉及到PLL/ADC/DAC等混合电路;
2、对于数模混合仿真,使用ams等仿真器相当花费时间,仿真周期很长;
3、特别是具有ΣΔ调制功能的一些电路,花费的时间更长,有的情况下specter仿真根本不可行;
4、打算借助于matlab对上述小系统进行建模仿真;
5、没有用过matlab(只有本科的时候用matlab玩过线性代数),可以认为matlab基础为零;
6、请帮忙推荐一些matlab的学习资料(主要针对PLL/ADC/DAC建模仿真),用以指导后期的工作,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
no, 你太低估cadence平台的能力了。
做模拟电路(pll/adc/dac),建模仿真首选cadence平台,行为级模型和电路级仿真可以无缝切换,部分模块行为描述部分模块原理图电路也能方便仿真,这点是matlab无法做到的。 我只拿matlab做些仿真结果的数据处理,建模和仿真都是cadence平台。
行为建模上,纯模拟的用verilogA/schematic + spectre仿真器,含数字逻辑的用verilogA/verilogAMS/verilog/schematic + AMS仿真器

要学matlab,首选资料是help中自带文档
同理,verilogA/verilogAMS也是看help自带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no, 你太低估cadence平台的能力了。
做模拟电路(pll/adc/dac),建模仿真首选cadence平台,行为级模型和电 ...

幺洗!
多谢回复,也是不会verilog建模,let me学习学习;
话说大神你有没有一些verilog建模方面的资料可供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