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ESD

楼主(2019-04-19):
Dear all,
请问RC 触发的Power clamp 结构中,ESD管的Drain 端加SAB层的作用是啥?而GGNMOS结构中的ESD管的Drain 端加SAB层的作用是啥?谢谢

网友:
Dear all,
请问RC 触发的Power clamp 结构中,ESD管的Drain 端加SAB层的作用是啥?而GGNMOS结构中的ESD管的Drain 端加SAB层的作用是啥?谢谢

都是提高MOS的ESD能力的

网友(2019-06-09):
Salicide工艺是减小电阻的,SAB是阻挡这个层形成的,对ESD重要。不然ESD电流就从salicide走了,也就是器件表面,这ESD一打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