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LVS

楼主(2019-04-19):
求问以下大家 做LVS的时候又遇到这种问题么,显示衬底和VDD VSS没有链接,如果遇到这种问题 要怎么改呀

网友:
tapeless 工艺需要加well tie cell 把阱电位接好 一般有useguide

楼主:
C:\Users\mywang\Desktop

楼主:
情况如图所示

网友(点评):
请问,在哪里可以看出来,衬底没有连接VDD?

楼主:
是因为我没有加tap cell 么 用的是tsmc 28nm的工艺

楼主:
ok 是因为没有加tap cell

楼主:
就是因为没有加tap cell

网友:
没有做衬底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