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跟随器问题

楼主(2019-04-19):
源极跟随器不是说增益趋近于1么,但是我画的跟随器增益缩小了一倍,请大佬们指点

网友:
输出增益是gm和R9的函数,写出来再看看。
只有R9远远大于1/gm时增益才是1,这还没考虑衬底效应。

网友:
体接源,会好点

网友A:
你这不是跟随器的接法啊   源和衬底要同电位
你这种体效应严重

网友:
偏置没有搞对啊。你是不是上面直接接了4.5V电源

网友:
只有R9远远大于1/gm时增益才是1

网友:
楼上正解,R太小,建议翻书仔细看下跟随器的增益公式。

网友:
实际考虑,建议把R9换成NMOS电流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是跟随器的接法啊   源和衬底要同电位
你这种体效应严重

如果衬底和源极接同电位,还会存在衬底偏置效应么,我后来把衬底和源极接在了一起,结果gmbs还是将近gm的一半,有点不太理解

网友:
输出阻抗问题,你的电阻不是无穷大,因此,增益也就是不能无限接近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