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时钟频率A-B HZ是指采样频率fs必须=B吗?还是可以在A-B任意一个频率?

楼主(2019-04-19):
之前一个项目时钟频率<700MHz,信号BW 0-5MHz,我求出的过采样率OSR=fs/(2BW)=70,我是取OSR=64就够了还是一定要取70满足时钟频率允许最大值700MHZ?

网友:
只考虑时钟频率和信号频率,OSR<min(fclk)/max(2BW) 。
时钟频率700MHz时,OSR=64没问题的,这时候ADC的输入信号带宽允许在350/64,能满足5MHz要求的。

楼主(2019-10-29):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ebd49350102wb6w.html
mos管在饱和区时,其电子沟道已经被夹断了,为什么还有漏电流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