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测试

楼主(2019-04-19):
我想请教下,在DC综合综合过程中,设置了test_mode 0 即正常function模式,然后插入了扫描dff做了DFT,在DFT做好后吐出了sdc文件,这个文件是正常function模式的sdc文件,但是在做后端时需要test_mode 为1时test模式的sdc文件和正常function模式的sdc文件,请问我如何吐出test模式的sdc文件?如果我要吐出test模式的sdc文件是不是综合过程中的约束文件中创建的工作时钟改成创建scan_clk的时钟吗?谢谢

网友:
dft sdc一般都是自己写,定义时钟、输入输出延时,加case,加exception就行

楼主:
好的,我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