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混合仿真时说不支持64 SpectreVerilog

楼主(2019-04-20):
混合仿真时说不支持64 SpectreVerilog,按照之前论坛上说的修改export CDS_AUTO_64BIT=ALL为export CDS_AUTO_64BIT=exclude spectre还是不行,请问下还有没有其他的解决办法?

网友A:
修改环境变量之后需要退出Cadence,再启动Cadence,才有效。
而且这个环境变量设置的不对吧,还是干脆直接这么写 export CDS_AUTO_64BIT=NON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环境变量之后需要退出Cadence,再启动Cadence,才有效。
而且这个环境变量设置的不对吧,还是干脆直接 ...

这样子改完之后cadence打不开,启动出现这个问题dlopen failed to open 'libdl.so'

网友A:
好吧我猜你的Cadence 平台是IC6,那么你还是这么设一下比较保守一点:
export CDS_AUTO_64BIT=“EXCLUDE: spectre” 或者 export CDS_AUTO_64BIT=“EXCLUDE: spectre.ex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我猜你的Cadence 平台是IC6,那么你还是这么设一下比较保守一点:
export CDS_AUTO_64BIT=“EXCLUDE: s ...

很感谢您的回复,cadence是615的,按照这样改完之后还是说不支持64位的

网友A:
好吧,蛮力解决:
1)用which spectre 找到你的spectre路径
2)将路径所指向的 64bit目录保存成另外的一个名字,然后将32bit目录拷贝成64bit

再跑一遍。

这样可以看看是wrapper脚本的问题还是其他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蛮力解决:
1)用which spectre 找到你的spectre路径
2)将路径所指向的 64bit目录保存成另外的一个 ...

谢谢您,还是不行,32替换64的话产生不了log

网友A:
重头开始,什么改动都还原。然后 export CDS_AUTO_64BIT=' ', 取消掉这个环境变量,再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头开始,什么改动都还原。然后 export CDS_AUTO_64BIT=' ', 取消掉这个环境变量,再试一下。 ...

好的,谢谢,我再试试看